[MCU] HPWM的疑问

楼主(2019-12-01):
我在使用MSP430f5172 HPWM的过程中,//  SMCLK = MCLK = DCOclock = default DCO; TDCLK(TLV Cal Data)= 64Mhz

也就是我现在我把PWM模块的频率变为了64M,

  TD0CCR0 = 581;                          // PWM Period/2
  TD0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TD0CCR1 = TD0CCR0/2;                             // CCR1 PWM duty cycle

楼主:
打算输出113.8KHz的频率,发现,我不断变化TD0CCR0的值从581变为576,在变化过程频率基本都没变化

楼主:
但是当我把TD0CCR0的值变为575时,频率突然变为115KhZ左右了

网友A:
你怎么观察的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查看的,怎么感觉和不是高分辨率一样呢

网友B:
这个有什么疑问?

网友C:
这个单片机能够输出H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