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DY输出30khz方波正常吗 ADS1256

楼主(2019-12-01):
DRDY输出30khz方波正常吗 ADS1256

楼主:
用ARM自带的SPI口来控制,我先把各种配置命令写到ADS1256,为了验证有没有写对,再把写下去的命令读出来,结果老读不对

网友A:
你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仔细看ADS1256的文档,也没说芯片到底支持SPI的那种模式;

网友B:
SPI mode: SPO=0, SPH=1

楼主:
哦,在写完读寄存器的2个命令字节后(0x10,0x01从0号寄存器开始读,读2个寄存器),为了产生读寄存器的时钟信号,则必须要再写一个无关的命令字节(即使得mosi输出一个无关命令字节),ADS1256是否支持写入这种无关的命令字节?

网友C:
dummy字节是必须的,支持该操作。

楼主:
我的ADS1256一上电,DRDY就输出30khz的方波信号,这正常吗?

网友D:
defult下data rate为30Ksps

网友D:
所以是正常的。

网友E:
这个注意时钟的输出设置的吧。。

网友A:
兄弟,想问问为什么ADS1256大家晶振都用的7.68M啊,能帮忙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