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是很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ul?

楼主(2019-12-01):
一直不是很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ul?

网友A:
整常数缺省类型应该是integer。

网友B:
缺省是unsigned int,C语言在运行过程中会隐式的类型转换,有时会使程序出现异响不到的结果。

网友A:
可以试试 if(-1<ZERO){...}看看结果。

网友C:
嗯,如果本意就是integer类型的话,自然不用加ul。

网友B:
整常数类型应该是integer,其可正负。

楼主:
什么都不加,默认的确是int型
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后缀。

网友D:
在想要强制转换成L或UL时加或可能产生溢出的时候加

楼主:
是不是变量有数据类型,因为变量在内存里有空间分配。

网友E:
整型数据好像也有数据类型,但是整型数据在内存有空间分配吗?

网友F:
在常量后面加L表示long int

网友G:
默认是double型存储,加上“L”,有提示作用

网友H:
表明这些数字在MCU存储中所占的字节数

网友I:
可能有符号扩展行为

网友J:
加ul才会从int型长度扩展成long型长度。

网友K:
表示无符号数

网友L:
只有在容易发生混淆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网友M:
加个大写字母U意思是无符号整型。

网友N:
再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O:
无符号整型不能存储负数

网友N:
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H:
不指定数据类型,MCU将会按照默认字节存储的。

网友M:
在对应的带符号整型前面加上unsigned,也就是unsigned int、unsigned short、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 long。

网友G:
其实没啥影响的。

网友L:
默认为有符号INT型,加了u就是无符号的,加了l就是long型。

网友I:
对类型的选择需要注意。

网友K:
加ul才会从int型长度扩展成long型长度

网友J:
加u尾缀并不会扩展常数占用的字节数

网友F:
加u表示unsigned int

网友O:
可能要扩展字符了吧

网友A:
在8位单片机上,int有可能只有16位,
如果有大于32768的数,就会溢出,
这时就要加ul,使类型变为unsigned long,一般有32位的。

网友C:
UL可以引入一个32位的变量?

网友B:
如果是变量就不需要加了, 一般都是常量加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