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FU下载,bootloader第一次烧写后升级固件成功以后都不行

楼主(2019-12-01):
DFU下载,bootloader第一次烧写后升级固件成功以后都不行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DFU下载是成功的,但是固件跑不起来,只有在bootloader第一次烧进去后才能成功。

网友A:
底层的BOOT烧写程序有问题呗;

网友B:
再试下,通过串口能否烧;

楼主:
第一次更新成功后,以后更新发现只能写入2k的数据,隔2k都是0xFF

网友C:
没做好引导程序

楼主:
原来是USB描述符的问题

网友D(2020-01-04):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E:
那如何才能再次做引导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