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电源设计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1):
电磁兼容性设计技术电源多采用脉冲宽度调制,脉冲成矩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包含大量谐波

网友B:
输出整流管的反向恢复也会产生电磁干扰,这是影响可靠性的不利因素。

网友C:
电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技术电子设备温度极大的影响可靠性,除了电应力以外,温度是影响可靠性的最重要因素

网友D:
是的,这就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施限制机箱及元器件升温,这就是热设计。

网友E:
电源电气可靠性设计

网友F:
都包括啥

网友G:
电压的稳定度(允许误差),纹波要求。

网友H: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其实比较简单

网友I:
相关的电源标准?

网友J:
LED驱动电源设计时需考虑的因素有哪几个方面

网友K:
需要电源波弦稳定,避免存在谐波

网友L:
一般就是dc/dc模块,ac/dc模块之类的

网友M:
首先要知道开关电源的输出有几路,每一路输出的电压/电流

网友N:
功耗大的元件都要考虑到散热问题

网友O:
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网友P: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O:
电源模块的电磁兼容设计非常重要

网友G: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已经决定了你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N:
这类元件有的要加散热片

网友H:
输出功率,电压及电流(包括最大输出功率,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M:
根据这些确定基本电源拓扑选择合适器件,然后确定电源的震荡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I:
一般的安规要求 比较多的是爬电距离 和电气间距

网友L:
可以买电源设计的书看

网友J:
电源的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K:
工作电源应在 电源要求的范围内,一般是±5%

网友P:
对于开关电源设计的资料可以根据使用状况到电源方案商处得到电路设计资料或软件

网友Q:
供电方式,电路拓扑

网友F:
控制策略的选择 安全性设计

网友R:
还有保护电路

网友S:
呵呵,补充的好

网友T:
主要考虑电源的转换效率的。

网友U:
即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关系,若损失的功率太大,该方案是不成功的。

网友A:
电磁兼容是首要考虑的,关系到稳定性的。

网友V(2020-01-04):
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W:
设计和选用电源模块要注意什么

网友X:
PCB设计EMC方面

网友Y:
应对电源线和地线进行布线,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

网友Z:
相关的电源标准

网友AA:
你说的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AB:
合理布置电源滤波 / 退耦电容。

网友AC:
芯片电源适配器退耦问题

网友AD:
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W:
设计和选用电源模块应考虑哪些性能参数

网友V:
选择电源需要考虑哪些制约因素?

网友AD:
满足输出諯电流的情况下,加电源输入点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X:
高低压要隔离、注意散热和载流通道

网友AC:
PCB可能会辐射过多的电磁

网友Y:
确定开关电源模块在PCB板上的位置,开关是一个强烈的EMI辐射源,应远离时钟、接口等敏感器件摆放

网友AB:
线条有讲究,线径有要求,埋孔通孔大小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