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否改造一下,搞一个光电隔离的仿真机.

楼主(2019-12-01):
新唐的仿真机太脆弱了,尤其是调试电机的时候,有点风吹草动的就宕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难,DATA线是双向的,而且没有外在的控制机制,将发生严重冲突。
像典型的IIC隔离芯片倒是符合双向机制,可估计不能用到这里吧。

楼主:
我搞了一个IIC的隔离芯片   不能用  不行

网友B:
这种情况深有体会,后来没办法,试着用自称抗干扰宇宙第一的STC,别的不说,在线调试这点倒还是稳定的,因为它是用串口调试,只要电机工作时串口能正常通讯,那么调试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楼上的说的真的假的,难道真滴宇宙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真的假的,难道真滴宇宙第一?

注意看哈,里面有“自称”两个字,不是我说的
不过它在调试时不容易掉线这点倒是经历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哈,里面有“自称”两个字,不是我说的
不过它在调试时不容易掉线这点倒是经历过,还是不错 ...

hah a,我也用过,上学时候,方便烧录,还用MAX232自己做了个烧录工具。

网友D:
直接买个usb隔离器看看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具体想隔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具体想隔离什么。

电气隔离啊,5根线全部隔离

网友F:
淘寶有賣usb光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