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高速HID通信

楼主(2019-12-01):
高速HID是可以125μs的,如何设置呢?

endpoint 描述符:
        .bLength = 7,
        .bDescriptorType = 5
        .bEndpointAddress =x81,
        .bmAttributes = 0x03,
        .wMaxPacketSize = 1024,
        .bInterval = 1     // 1 ms    //就是这里如果想设置成125us,如何弄?

高速的时候我想设置成125us一次,如何操作设置这个参数呢?
查HID规范,高速的时候是可以到125us的 (一个包大小是1024字节)

网友A:
高速模式,帧周期就是125us,bInterval设置成1就是125us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bInterval 规定中断和等时端点的服务时距。服务时距(service interval)是一个周期,主机必须在这个周期内安排端点事务。这个周期是帧(低俗和全速),微帧(高速)或总线时距(超高速)的整数倍。对于低速中断端点,bInterval为最大等待时间,单位为ms,取值范围是10到255。对于usb1.x设备中的全速中断端点及等时端点,时距等于以ms为单位的bInterval。对于中断端点,可能的取值范围是1~255;对于usb1.x的等时端点,此值为1。对于usb2.0设备中的全速的等时端点,允许取值范围1到16,且时距按(以ms为单位)2^(bInterval-1)计算,时间范围是1ms到32.768s。对于高速和超高速端点,此值以125us为单位。中断和等时端点的取值为1到16,时距为2^(bInterval-1)计算,允许的时间范围是125us到4.09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