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屏蔽位不起作用

楼主(2019-12-01):
最近在调式28335can总线,用到邮箱服用,现在问题出现屏蔽位不起作用 那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

网友A:
发送邮箱ID 15a 15b 15c 可以产生中断,但是25a 25b 25c 测不能产生中断 ,邮箱屏蔽寄存器的值为0x8c000000 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

网友B:
表示还是没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还是没看懂什么问题。

必须把AME寄存器致成1,若发送邮箱测不用关心AME寄存器。。

网友D:
can总线的问题一直对我来说是头疼的问题的。。

网友E:
屏蔽位指的是哪个屏蔽位?

网友F:
这个是需要按照一定多个协议进行设计的。。

网友G:
楼主的数据接收和发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can总线调试使用的官网代码吗?

网友I:
正常来说,应该是通信协议的问题

网友J:
can通信自收自发可以吗?

网友K:
这里的屏蔽位是什么作用?

网友L:
那就整体的屏蔽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