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异步接收的模式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9-12-01):
我接收数据的时候是使用中断接收,发送的时候是主动向SBUF写信息等待发送结束,但是实现的情况是我主动发送也会进入中断啊?!

网友A: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TI不就行了?

网友B:
发送一个字节就会进入中断,但是我还要发送下一个字节。。

网友C:
中断根本出不来啊,所以我就没法继续使用同步查询的方法发送下一个字节,因为不清TI又一次进入了中断啊。这到底怎么办啊?

网友D:
你在发下一个字节,必须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啊

网友E:
ES = 0;
TI = 0;

SBUF = data;
while(!TI);
TI = 0;

网友F:
ES=0 ? 我不能关中断啊,我必须是要异步接收。

网友G:
那就只能用中断,或者用与中断通信的方式。。

网友H:
bit tx_ok;
tx_ok = 0;

SBUF = data;
while(!tx_ok);
tx_ok = 0;

网友I:
买高档的单片机,收发中断可以分别开关。。

网友J:
得等上一字节发完之后才能发。。。

网友K:
中断处理程序里判断一下标志位。。

网友L:
串口都是异步接收吗?

网友M:
同步串口通信的读取数据采用同步串口通信方式。。。

网友N:
不是全双工的通信接口。。。

网友O:
主要用到的单片机的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P:
串行通讯中只需要两个设备之间通过一对信号线进行通讯。。。

网友Q:
发送数据的时候可以不使用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