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提供的3.3V电源是怎么由5V电压产生的?

楼主(2019-12-01):
提供的3.3V电源是怎么由5V电压产生的?

网友A:
有5V转3.3V的芯片  1117 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试试电源转换芯片1117。。

网友C:
不要急,有专门的稳压芯片的LDO,可以把5v转换成3.3V。。

网友C:
稳压3.3V   稳压5V    稳压12V  稳压15V    都是必要的。

网友D:
稳压到3.3V的LDO有很多啊!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吧!

网友E:
降压芯片多得是,1117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F:
楼主准备使用DCDC还是LDO芯片?

网友G:
最方便最常见的是LM1117。。

网友H:
3.3V的电源芯片很多, 最常用的是AMS1117-3.3V

网友I:
ST有高效率的TPS的芯片。还以可以兼容3.3V和5V的电源。

网友J:
LDO可以选择如TPS7A3001。。

网友K: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供电3.3V。

网友L:
芯片采用SOT-23封装,输出电压浮动范围在1%以内 其最大可提供800mA

网友M:
TPS79501, TPS79516 TPS79518都可以吧。

网友N:
最小系统的一般是入门时的参考设计较多。。

网友O:
这个低压差的一把都是5V以下的设计中适应。。。

网友P:
做MCU的最小系统的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Q:
最下系统的也需要考虑下电源的功耗的。。

网友R:
最小系统的就不能少了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