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收到的字符不对

楼主(2019-12-01):
F149的串口和PC的串口助手通信 收到的字符不对啊 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能接收到一般是MSP430和PC的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网友B:
官方写的例程很简洁明了 我遇到问题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对照官方例程 很有用的。。

网友C: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D:
可以找官网的例子,从收发一个字符开始做试验,硬件的测试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用,接到单片机的IO看看是否有输入输出。

网友E:
我也认为是波特率的问题的,楼主多看下的你的波特率设置的

网友F:
看看配置的晶振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G:
降低波特率试试看吧。

网友H: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显示的??

网友J:
这样看不出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单片机和PC串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K:
这个也分不清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L:
看看你怎么设计的你的硬件电路。。

网友M:
波特率太快应该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N:
可能波特率不能够匹配。

网友O:
字符串显示肯定是不是乱码。。

网友P:
软件的问题,可能是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Q:
得先按排除是不是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R:
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最好通过电路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