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

楼主(2019-12-01):
设计一个双路交流电压检测控制电路时,用了MSP430F2132,供电需要3.3VDC,但目前开关电源输出是5VDC,就采用了TI的TPS79133来将5V转为3.3V,结果在*宝上买了10个样品(SOT23-5封装,印记是PESI),结果输入端给5VDC后,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

网友A:
取下 C2 和C9 换成一个1UF的电解电容试试。C1和C7一个0.1UF就够了

网友B:
建议一个一个电容去掉,每一次都量一下输出,你就可以确定那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C:
前提是你需要确定你得芯片是好的。。

网友D:
按照datasheet来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啦   你自己对照推荐电路仔细查一查   呵呵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TPS79133资料上应该有典型电路,可以参考电路来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F:
电容的大小和多少会影响输出吗?会使芯片无输出吗?

网友G:
芯片不接好测试怎么能判断芯片是好的呢?

网友H:
等一会儿拿到试验室去搭一下官方标准电路试试。。

网友I:
是什么引脚没有连接吗?

网友J:
查看硬件电路是不是虚焊。。

网友K:
线性稳压器它的标准输入范围是:2.7~5.5v

网友L:
引脚虚焊肯定不会有输入输出。。

网友M:
建议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N:
这个跟着datasheet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O:
芯片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