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两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1):
/*******************************************
函数名称:Write_NByte
功    能:向EEPROM中写入N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outbuf--指向写入数据存放首地址的指针
          n--数据个数,最大不能超过8,由页地址
             决定其最大长度
          dataaddress--数据写入的首地址
返回值  :写入结果:1--成功,0--失败
********************************************/
/*******************************************
函数名称:Read_1Byte_Randomaddress
功    能:从EEPROM的指定地址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dataaddress--数据读取的地址
返回值  :读取的数据
********************************************/
  if(Write_NByte(wbuffer,8,0x08)) //从第1页的第0个字节起连续写8个数据
        flag = 3;

    _NOP();     //在此设置断点观察flag

    if(Read_NByte_Randomaddress(rbuffer,8,0x08))//从第1页的第0个字节起连续读8个数据
        flag = 4;

    _NOP();     //在此设置断点观察rbuffer的值

网友A:
为什么0x08是从第零个字节?

网友B:
Write_NByte/Read_NByte_Randomaddress 没有原函数吗,看不到原函数无法理解此现象.

网友C:
应该是Write_NByte与Read_NByte_Randomaddress函数产生的。。

网友D:
代码里头是说从第1页的第0个字节,前提就是范围限于某页内。。

网友E:
0x08是8个字节一页的连续写的地址分块的起始字节,所以原注释者说是第0字节,这个零不是说绝对地址分配的第0,而是相对页来说的第0

网友F:
一页不一定是8个字节,原Catalyst生产的EEPROM就是16字节。。

网友G:
贴出Write_NByte函数来呗

网友H:
Write_NByte(wbuffer,8,0x08)向EEPROM中写入N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I:
向EEPROM中写入数据的。

网友J:
表示读写EEPROM的数据

网友K:
EEPROM的写入和读取。

网友L:
这个都是写的很明白的。

网友M:
Read_NByte_Randomaddress(rbuffer,8,0x08从EEPROM的指定地址读取1个字节的

网友N: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函数了吧 。。

网友O:
楼主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
另外一个就是模拟iic读取数据 。。

网友Q:
模拟IIC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的。

网友R:
这都是入门的时候基本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