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个USB动圈麦克风 我需要学习什么知识啊

楼主(2019-12-01):
想自己整一个动圈式的USB麦克风,但是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在这里发贴求助,有没有大佬能够指点一下。

不熟悉动圈式麦克风。帮顶

网友A:
典型的做法:
一个动圈话筒放大器,一个CM108,一个供电,就可以做出很不错的USB 麦克风了。

网友B:
TB一个USB独立声卡+动圈咪头,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一个USB独立声卡+动圈咪头,应该就可以了吧

就看楼主是想从什么层次diy。
如果只是实现功能,还是用现成的模块组合起来方便

网友D:
动圈式麦克风的结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