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液晶电视驱动电压达到1000V以上,

楼主(2019-12-02):
(无正文)

网友A:
1000V级别的没碰到过,几百V背光供电则非常正常,要知道LED是一个典型的恒流器件,如果并联,2个并联LED的发光强度是无法均衡的,甚至一个发光,一个直接不亮,只有串联,在确定电流下面,其各自LED的发光强度将是一个稳定值。所以不管是液晶电视背光,或者我们常见的室内照明多LED发光板,基本连接都采用的串联形式,如果有并联支路,他们也是独立串联限流电阻什么的来进行独立的限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