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005的ADC遇到点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9-12-02):
使用了AIN0(P24)、AIN2(P32)、AIN3(P33)这3个ADC端口,选中AIN0,P24引脚上就有3.1V电压,ADC转换结果也是3.1V,选中其他两个通道都没问题。选中其他两个通道时P24引脚上没有电压。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么

楼主:
没人能给解答么?

楼主:
ADC口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能量到电源电压,这个正常么?测试了2个口都这样

网友A:
你的005是什么封装的?C6PA还是C6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005是什么封装的?C6PA还是C6UA?

是TSSOP20封装的

网友B:
能不能看看程序运行之后GPIO和ADC寄存器的值,你是不是设置上拉了?

网友C:
有原理图吗?可否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