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直流12v变成直流15v或者16v

楼主(2019-12-02):
大家好,我上海电机学院学生,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把现在输出直流12v变成直流15v或者16v,请指导,谢谢!
附件为变压器参数和电路。

网友:
增加R19的阻值,
减少R18的阻值

网友A:
NS1增加3-4圈
R19增加6K/8K

可以低到30+v 启动的,如果负载大电容去掉就可以使用,感觉带不动
@yabbc :试试降低R16阻值,不过我觉得还是无法低到48V
@yabbc :你的电路应该无法支持低到48V输入。。。
这个还有其他办法吗?
换了还是不行 ,打嗝间隔远些了
D7 由于充电0R 改成了4148,
对 打嗝了
输入交流380v高压, 输入交流48v低压,负载有个3300uf 电容
@yabbc :重载打嗝了吧?增加C5试试?
@yabbc :你说的高压低压是什么?

楼主:
2楼3楼办法都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3楼办法都可行吗?

3楼的办法可能会绕不下,你要自己验证。
2楼的办法导致反射电压增加,不清楚会不会导致耐压问题,也要你自己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的办法可能会绕不下,你要自己验证。
2楼的办法导致反射电压增加,不清楚会不会导致耐压问题,也要你 ...

主要是变压器是打样的,这个麻烦,要重新做

网友B:
85:18  则当输出为16V时候,反射电压=17*85/18=80.
这是一个很低的反射电压,正常情况一般我们设计的反射电压为90V,你这个还低于90V。
直接调整输出采样,提升到16V就可以了。不用顾忌。看你图纸,RCD的R采用1M。不知道功率是多少,一般5-10W  这个电阻大概100K,阻值太大,RCD作用太弱,容易造成反峰吸收不好而导致过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1增加3-4圈
R19增加6K/8K

NS1增加3圈R19增加6K
NS1增加4圈R19增加8K
--------是这样理解吗?

+6K是15V,+8K是1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18  则当输出为16V时候,反射电压=17*85/18=80.
这是一个很低的反射电压,正常情况一般我们设计的反射电 ...

功率是 9w,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广是30V -450V,请问怎么改进更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是 9w,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广是30V -450V,请问怎么改进更好,谢谢!

9W的话,你RCD吸收电阻至少100K。甚至68K,电容222够了。否则尖峰很难控制。
至于现在的变压器参数,标准电压范围,直接做16V完全不是问题。反射电压才80V。
至于到450V,就看你开关管耐压,基本上,450*1.41=634。加反射电压80V,加尖峰剩余算50V,则管子耐压至少850V才安全,你得选择900V档次的MOS来做。
至于低于,就看你启动电阻是不是能在低压时候启动驱动芯片了,你这个属于超大范围的,启动建议采用有源恒流启动,在启动完成后,还可以关闭,具体的可以参考网络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9W的话,你RCD吸收电阻至少100K。甚至68K,电容222够了。否则尖峰很难控制。
至于现在的变压器参数,标准 ...

明天我换68k看看,mos管是3.1A 1000v,驱动芯片是南京微盟的 ME8202

网友C:
根据你的题目,是把12V转为15V或16V,你在输出端加一个LDO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动前端变压器?
使用SX1308,有转成15V的标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题目,是把12V转为15V或16V,你在输出端加一个LDO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动前端变压器?
使 ...

刚开始想过,后面电路部分空间有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想过,后面电路部分空间有限

这个电路不占什么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占什么空间啊,

不然要重新画,没地方放现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NS1增加3圈R19增加6K
NS1增加4圈R19增加8K
--------是这样理解吗?

目前R19改为30k,输出电压17v 也可以,NS1还需要增加3-4圈吗?不改动的话是否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R19改为30k,输出电压17v 也可以,NS1还需要增加3-4圈吗?不改动的话是否有什么影响?谢谢 ...

直接改R19,反射电压会高一些。
你可以试试最高输入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R19,反射电压会高一些。
你可以试试最高输入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就OK。 ...

NS1增加3-4圈就是降低反射电压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S1增加3-4圈就是降低反射电压的是吗?

对。输出从12V增加到15V而反射电压基本不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