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8万多次总出错一次,重发又正常;

楼主(2019-12-02):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SP3072EEN,自发自收,每到8万多次后不规律的会错一次,两次八万三千多,一次八万六千多错误,收发端任意一个重发一次又正常了。

网友A:
所有通讯都无法保证100%的正确,因此引入校验和通讯协议。

网友B:
这个差错率很低了,远程通信,首先考虑的就是误码检查和恢复机制,否则在不特定干扰条件下,百万分之一的误码也够你死翘翘了不是?
至于你发现的芯片自发自收直接出现误码,也说明不了问题,其更多可能性是由控制系统造成而不是芯片本身。

网友C:
可能的原因很多,先得保证你的系统没问题,建议用另外厂家的同类芯片做同步对比测试,即同时收发来自同一数据源的信息,比对是否相同即可。

网友D:
SP3072EEN差分线路收发器适用于双向通信在平衡的多点总线传输线上,高接收器输入阻抗允许大量收发器共享一个公共端数据总线。

网友E:
10台机器的485,19200bps,最快的速率访问,最小的超时时间设置,每台都达到了295万多次通信,0 error。

网友F:
要求有点高了。有通信协议这都不是大问题。

网友G:
这个错误率应该没问题啊。
如果需要0差错应该加入确认机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0台机器的485,19200bps,最快的速率访问,最小的超时时间设置,每台都达到了295万多次通信,0 error。

...

顶了,通讯不稳定排除硬件问题就是软件功底的问题。

一些人看见RS232 和RS485就鄙视,一直吹CAN和Ethernet我就看不惯了。

也不是要求高,这本身就是正常应该达到的效果。

网友I:
用示波器抓出这8w多次来比较一下...哈哈哈.

网友J:
加上校验机制,这种出错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K:
如果自发自收,故障率应该很低!   1/10万  概率太高了

网友L:
应该有问题。

我用115200bps,10米距离连续收发1周没有一个误码。

网友M:
我用115200 5MS收发一次也到60W后就会出错,这个电脑是测试不出来的,电脑的时间片一般是10MS左右,其中系统有点中间间断就会丢数据,这个不完全是你的系统问题,你用硬件产品直接测试试试。

网友N:
如果总是8万多的时候错一次,倒真是怪了!
会不会是附近有什么东西恰好隔这么久启动一次?
或者线路里有电容,充满电了?

网友O:
通信测试的也很详细了

网友E(2020-01-14):
引用 网友H:
顶了,通讯不稳定排除硬件问题就是软件功底的问题。

一些人看见RS232 和RS485就鄙视,一直吹CAN和Ethern ...

连续测试一周多吧,参数都设置到modbus poll可以支持的最小值,请求间隔和超时都设置最小,最热的夏天放在阳台上,测稳定性, 白天晒的很烫,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