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微分电路与积分电路分析

楼主:
矩形脉冲信号
在数字电路中,经常会碰到如图 所示的波形,此波形称为矩形脉冲信号。其中 为脉冲幅度, 为脉冲宽度, 为脉冲周期。
当矩形脉冲作为 RC 串联电路的激励源时,选取不同的时间常数及输出端,就可得到我们所希望的某种输出波形,以及激励与响应的
特定关系。

楼主(2019-12-02):
微分电路
在图 4-17 所示电路中,激励源ui 为一矩形脉冲信号,响应是从电阻两端取出的电压,即 uo=ur,电路时间常数小于脉冲信号的脉宽,通
常取 τ=t0/10。微分电路图 如下:

楼主:
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概念
        微分电路可把矩形波转换为尖脉冲波,此电路的输出波形只反映输入波形的突变部分,即只有输入波形发生突变的瞬间才有输出。

        积分电路可将矩形脉冲波转换为锯齿波或三角波,还可将锯齿波转换为抛物波。电路原理很简单,都是基于电容的冲放电原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这里要提的是电路的时间常数R*C,构成积分电路的条件是电路的时间常数必须要大于或等于10倍于输入波形的宽度。

楼主:
积分电路概念效果图

当输入信号电压加在输入端时,电容(C)上的电压逐渐上升。而其充电电流则随着电压的上升而减小。电流通过电阻(R)、电容(C)的特性可有下面的公式表达:

  • i  --  充电电流(A)
  • V -- 输入信号电压(V)
  • C -- 电阻值(欧姆)
  • e -- 自然对数常数(2.71828)
  • t  --  信号电压作用时间(秒)
  • CR -- R、C常数(R*C)

楼主:
由此可以找出输出部分即电容上的电压为V-i*R,结合上面的计算,我们得出输出电压曲线计算公式为:

楼主:
微分电路概念效果图

当第一个方波电压加在微分电路的两端(输入端)时,电容C上的电压开始因充电而增加。而流过电容C的电流则随着充电电压的上升而下降。电流经过微分电路(R、C)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
  • i  --  充电电流(A)
  • V -- 输入信号电压(V)
  • C -- 电阻值(欧姆)
  • e -- 自然对数常数(2.71828)
  • t  --  信号电压作用时间(秒)
  • CR -- R、C常数(R*C)

楼主:
由此可以找出输出部分即电阻上的电压为 i*R,结合上面的计算,我们得出输出电压曲线计算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