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测温传感器

楼主(2019-12-02):
各位好,求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可以测温范围在0-1000℃,测量物体为直径5mm的圆形区域,最好这款传感器的价格在500左右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有适合的麻烦大家推荐下

网友A:
K型热电偶应该可以  但不是红外的

你好,需要非接触的

网友B:
TI好像有热电堆卖
配上电路和镜头好像就可以

好的,谢谢,去了解一下

网友C:
接触式可用热电偶,非接触用红外热辐射传感器。

网友D:
常用k型热电偶,测量范围,0--1300度,价钱从8元到几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式可用热电偶,非接触用红外热辐射传感器。

就是希望可以推荐一款非接触式的,最好有型号信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可以推荐一款非接触式的,最好有型号信息,谢谢

可以去看看Optris的相关产品,网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看看Optris的相关产品,网上搜。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