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求助帖 求解EMWIN如何提高刷新速度

楼主(2019-12-02):
如题!使用新塘的N9H20芯片,使用了freertos+emwin,因为需要实时刷新图片(类似动画效果),使用时发现我开了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刷新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无效化窗口,但实际刷新速度并不是定时器的频率,求解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刷新在一个定时周期没能完成?

应该不是,开定时器直接刷新是可以的

网友B:
刷新频率是多少

8hz

网友C:
8Hz不算快啊。

网友:
我做动画效果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动画闪烁明显,使用memdev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
GUI_MEMDEV_Select() 函数用于选择一个目标内存用于绘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