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16数据手册错误

楼主(2019-12-02):
应为“SSPBUF”根本就没"SSPUF"这个寄存器

网友A:
看来问题是来自是英文版本

网友:
是的,人写的,肯定有错地方,漏了个字母。

网友:
楼主经营丰富,一看就知道应该是BUF

网友B:
这是个小问题。

网友C:
毛病不大,我一般看个大概,然后看头文件配合。

楼主: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D:
这一处应该是少印了一个字母。
楼主文档看得很仔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