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保障LED显示屏安全性能?

楼主(2019-12-02):
  在目前主流的显示技术中,液晶拼接由于存在较为明显的拼缝,因而较难对导播室、气象局等对画面完整度较高的领域发起冲击。该领域也正是小间距LED向DLP发起冲击的核心战场。尽管LED显示屏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然而在使用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下文将由美亚迪光电介绍LED显示屏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一、LED屏幕出现屏幕全黑的原因是什麽?
  在控制系统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偶尔也会遇到LED屏幕出现屏幕全黑的现象。同样的一种现象可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就连屏幕变黑的过程也会因不同操作或因不同环境而异。比如它可能是一上电的瞬间就是黑的,也可能在载入过程中变黑,还可能是在发送完毕后变黑等等:

户外LED显示屏安装中

户外LED显示屏安装中
  1、请确保包括控制系统在内的所有硬体已全部正确上电。(+5V,勿接反、接错)
  2、检查并再三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器的串口线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如果在载入过程中变黑,很可能是因为该原因造成,即在通讯过程中由于通讯线松动而中断,故而屏幕变黑、千万不要以为屏幕体没有动,线就不可能松动,请动手检查一下,这对想要快速解决问题很重要。)
  3、检查并确认连接LED屏幕及与主控制卡相连的HUB分配板的是否紧密连接、是否插反。
  二、LED显示屏刚上电时出现几秒钟的亮线或屏幕画面变花的原因?
  将屏幕控制器与电脑及HUB分配板和屏幕连接妥当后,需要给控制器提供+5V电源以使其正常工作(此时,切勿直接与220V电压相连接)。上电瞬间,屏幕上会出现几秒钟的亮线或“花屏”,该亮线或“花屏”均是正常测试的现象,提醒用户屏幕即将开始正常工作。2秒钟内,该现象自动消除,屏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三、单元板出现整片屏幕不亮、暗亮的原因
  1、目测电源连接线、单元板之间的26P排线及电源模组指示灯是否正常。
  2、用万用表测量单元板有无正常电压,再测量电源模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否,则判断为电源模组坏。

LED软模组

LED软模组
  3、测量电源模组电压低,调节微调(电源模组靠近指示灯处的微调)使电压达到标准。
  四、载入不上或通讯不上的原因是什麽?
  通讯不上与载入不上的原因大致相同,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请根据所列各项与操作进行对照:
  1、确保控制系统硬体已正确上电。
  2、检查并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器的串口线为直通线,而非交叉线。
  3、检查并确认该串口连接线完好无损并且两端没有松动或脱落现象。
  4、对照LED显示屏控制软体和自己选用的控制卡来选择正确的产品型号、正确的传输方式、正确的串口号、正确的串列传输速率并对照软体内提供的拨码开关图正确地设置控制系统硬体上的位址位元及串列传输速率。
  5、查看跳线帽是否松动或脱落;如果跳线帽没有松动现象,请确保跳线帽的方向正确。
  6、如经过以上检查并校正后仍然出现载入不上,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所连接的电脑或控制系统硬体的串口被损坏、以确认是否应送还电脑厂家或将控制系统硬体送还检测。

网友A(2020-01-04):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