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设备, arm 开发板运行 android 系统,开发相关的问题,求硬件大佬指点,

楼主(2019-12-02):
本人小白,更接触这些东西,实在有点头大,求助各位硬件大佬!! 拜谢!

1.arm 开发板运行安卓系统的要求,最低什么型号 硬件性能什么要求?
2.arm 开发板运行安卓系统,开发的语言是什么? c ? java? 对应的开发工具是什么?求指点
3.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 arm 开发板厂商有哪些

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来楼主真的不了解开发android的开发板。
不建议先根据硬件配置选择开发板。应该先选择开发版,然后选择开发板上FLASH\RAM的配置。

网友A:
在某宝搜索“android 开发板”,会出来很多结果。
新手建议尽量选择资料多的开发板

网友B:
1)自己学习还是公司的实际项目?不同的目标会有不同的选择。自己学习的话,开发板性能尽量高些,接口全些,都能学习一下; 如果公司的项目,最好先看看有没有历史产品,借鉴一下;目前android开发板可选的种类很多,可以自行选购;
2)arm开发板一般都是运行linux的,想通过4G链接的网络的话,需要添加一个4G模块,二次开发一般都是用C;android开发板一般都是用通讯芯片(高通/联发科/展讯)搞的,包括了modem,能直接访问移动蜂窝网络,二次开发可以用c或者java;
3)开发板目前应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各家搞的应该没有太多的差异,可以自己搜搜某宝,找个销量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