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电路分析的关键点:何谓有源?

楼主(2019-12-02):
我们的思路是:瞄准目标,深挖不止!

楼主:
问题:

有源电路的常规分析方法,是用常规无源元件+受控源来模拟有源器件,然后把这个有源器件模型代入电路,就可以列方程、解方程了。

首先,有个让人脑袋大的问题:所谓的“受控源”或“受控约束”,这个名字本身,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名字起错了。
用眼下流行的“白马非马说”,就是受控源不是源,所以这个名字让人脑筋短路。

如下图所示,普通的电阻器也可视作流控电压源(另一种标示是压控电流源):

扯了这么多,结论是:受控源的本质不是源,甚至是跟【源】之间,一分钱关系没有,其本质类似于变压器中的互感参数M!!!!!!!!!!!!

有了这个概念,有源电路的G矩阵就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