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 ISP下载问题

楼主(2019-12-02):
路过的各位大佬,小弟在淘宝上买了SDK-HC89S003F4开发板,现在学习HC-89S003F4的ISP下载。通过HC-LINK下载HC89S003F4-TSSOP20-ISP-0xD4F4-V02.hex在最后4K位置。然后自己编译一个闪灯程序,通过HC-ISP串口方式下载,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排查呢?备注:通过Keil c51能仿真,能正常下载。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问过,好像hc-link是无法烧录ISP的,现在不清楚,最好找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问过,好像hc-link是无法烧录ISP的,现在不清楚,最好找技术支持。 ...

谢谢您,已经在买USB-TLL工具途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问过,好像hc-link是无法烧录ISP的,现在不清楚,最好找技术支持。 ...

我用HC-Link(V3.0)可以烧录keil编译的bootloader固件,需要设置对才行。如果要单独烧录固件,需要V4.0版的HC-LINK,然后用HC-PM51软件烧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