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rduino玩家的调试工具

楼主(2019-12-02):
Arduino的代码可以在Atmel Studio里面调试---把Arduino代码导入进Atmel Studio,然后在Studio里面就可以像调试一个C++程序一样的进行编译,运行,单步运行,插入断点什么的, 非常方便。

不知道这里的Arduino玩家多不多?

网友A:
不是Atmel 芯片的Arduino代码也支持吗?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mel 芯片的Arduino代码也支持吗?不是吧

不是Atmel的芯片,没法在Studio里编译,不能产生调试信息, 所以是支持Atmel芯片的Arduino

网友B:
从ardunio的库函数里面找能找到PIC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ardunio的库函数里面找能找到PIC32位的

所以以后MPLAB XIDE应该会支持ARduino的... 没有在MPLAB XIDE下面试过

网友:
AVR的神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