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2VDC-20VDC输入,12DC/10A输出

楼主(2019-12-03):
输入:12VDC-20VDC输入,
输出:12DC/10A输出
如下图,通过单片机采样输入电压(
1,如果判断电压≤13V,则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使mos管直接导通;
2,如果判断电压>13V则通过单片机输出PWM信号使mos管连续通断,mos的S极接BUCK电路 再接电机)

请问,这种方式理论上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2.9999V与13.00001V在有误差下,怎么动作?不讲测量精度,不可行。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但你给出的电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9999V与13.00001V在有误差下,怎么动作?不讲测量精度,不可行。

单片机通过电阻采样电压,
1,如果电压≤13V,则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使mos管一直导通
2,如果电压>13V, 则单片机通过算法,调整PWM的占空比,使占空比 随着电压升高同步减小,这样达到12V相对稳定的输出.

我理解的就是这样,不知你是否这么理解?

网友B:
这种判定值一般需要一点磁滞,避免不必要的状态频繁切换。

网友B:
实际上根据电压计算占空比,电压低的时候会得到100%占空比,自然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通过电阻采样电压,
1,如果电压≤13V,则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使mos管一直导通
2,如果电压>13V,  ...

不就是数字控制环吗?这样描述有欠专业啊。必须要有个数字PID控制。而不是用比较器输出方式。

网友C:
单片机可能不够快 我以前用LM339+PMOS,电压比较的方式实现BUCK控制稳压,电路控制的结果是输入低于输出设定,那么MOS是直通的,高于,则工作在斩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可能不够快 我以前用LM339+PMOS,电压比较的方式实现BUCK控制稳压,电路控制的结果是输入低于输出设 ...

那你做出来的效果如何?我这个电路 电感应该如何选取呢?(本人刚入行不久,可能有点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但你给出的电路不行。

东哥,小弟刚入行不久,可能有点不专业,请教一下,我这个图应该如何调整,才能达到稳定的12V输出

楼主:
这个图,我把mos管 换成P-mos(听说控电源端,需要用P-mos,不能用N-mos)

再把漏极源极换一下,再搞一个合适的栅极驱动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把mos管 换成P-mos(听说控电源端,需要用P-mos,不能用N-mos)

这样做不是做成负反馈跟随输出了吗?必须要用P管的。S极接电源。N管要用BOOST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做出来的效果如何?我这个电路 电感应该如何选取呢?(本人刚入行不久,可能有点不专业) ...

BUCK拓扑,你找资料看看吧

楼主:
调整了一下mos管,其他参数 如红色圆框中的标识。

网友D:
怎么又是没有精度要求的?没有精度要求的没法实现,因为不知道你是要12.0+-0.1V还是要12.0000+-0.0001V?

一般误差在0.1V左右的,就用一个电源驱动芯片+PMOSFET实现,完全没问题,我用过比较多。电流不超过5A,直接就一片电源IC搞掂。

小弟刚入门,请多多包涵,请问 你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呢?我这个输入是12-20Vdc,输出是12V 7.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是没有精度要求的?没有精度要求的没法实现,因为不知道你是要12.0+-0.1V还是要12.0000+-0.0001V?

...

请教一下,假设要求误差±0.5V,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9999V与13.00001V在有误差下,怎么动作?不讲测量精度,不可行。

请教一下,假设要求误差±0.5V,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假设要求误差±0.5V,应该怎么做呢?

按照8楼所说的PID,输出采样反馈,保证采样精准和控制迟滞,在程序中更改误差,保证一致性就行了,PMOS管做BUCK电路是可以的,可以节省一个驱动芯片,但你的控制频率不能高,否则开关损耗比较大,电感要求大些,具体参数建议仿真后再测试

@夜礼服123 :BLDC供电电压影响转速,当然能做到越稳定越好,负载波动不大,12V+-1V不是问题
@夜礼服 ,控制架构不会改,反馈深度的问题,弄过P控制就可以。
@YDCMAN :客户要求电机能正常工作即可(电机工作11-14V),我觉得是不是不用要求输出精度这么高?只要我输出在12V±1V,我感觉就可以了,你说呢?
@夜礼服123 :闭环控制,肯定要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
用N管要用一个BST驱动。正解。
感谢亲的回复,你说的《输出采样反馈》,是我的电路12V输出端 要加个采样电路吗?,小弟不才,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假设要求误差±0.5V,应该怎么做呢?

用一个电源驱动芯片+PMOSFET实现,BUCK电路,当输入12V时,PMOSFET一直导通,100%占空比,相当于直通输出。

是这个道理

网友B:
34063可以用来驱动PMOS的,但是好像不能100%占空比。

网友F:
一个稳压管做基准,一个LM393,一路比较输出作PWM,一路比较12V做PMOS开通,两路比较器的输出是OC的,并联到一起,接到PMOS,LM393可以达到上M的开关速度,实现这个稳压电路不需要关心频率也不需要调宽,393会自己震荡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点,电感选1uH左右就行了,剩下的是就是计算电阻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稳压管做基准,一个LM393,一路比较输出作PWM,一路比较12V做PMOS开通,两路比较器的输出是OC的,并联 ...

我这边电机的输入精度要求不高,12V±1V,电机就能正常工作,若按照你的方法似乎成本会搞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电机的输入精度要求不高,12V±1V,电机就能正常工作,若按照你的方法似乎成本会搞一些? ...

成本?全部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一块钱,稳压二极管和LM393都是几分钱一个,最贵的可能是电感,其它的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全部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一块钱,稳压二极管和LM393都是几分钱一个,最贵的可能是电感,其它的是电阻 ...

感谢亲的指点,请问这个电路的开关频率选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全部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一块钱,稳压二极管和LM393都是几分钱一个,最贵的可能是电感,其它的是电阻 ...

目前我用的这个电路,已经打板,还没有调试,准备用20K左右的频率调试,你觉得合适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行的吧。MOS管的Qg值大约200nC吧,1uS完成需要200mA。ON勉强可以做到(R23改成47欧,R21改成100欧),OFF远远不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亲的指点,请问这个电路的开关频率选多少合适呢?

都说了不关心频率和PWM,393会自己震荡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点上,频率和脉宽会随着电压和电流自动调整,几K到几百K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行的吧。MOS管的Qg值大约200nC吧,1uS完成需要200mA。ON勉强可以做到(R23改成47欧,R21改 ...

东哥,你好,1,如果是P-MOS,开关损耗可能比较大,
如果换成N-MOS (如下图),可以实现理想输出吗

网友B:
贴一个PMOS驱动你看看吧。
如果需要100%占空比,PMOS比较简单。
用NMOS做100%占空比需要额外的辅助电源,比较麻烦

帅气东哥,可以加个qq或者微信吗? R1,R2选10K, Q1,Q3选SS8050, D1选10V的稳压管,D2选1N4148, 怎么样?
一开始的图有错。已更正。

网友C:
最近有用芯龙的两颗芯片 XL1410 和XL1583 都能100%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一个PMOS驱动你看看吧。
如果需要100%占空比,PMOS比较简单。
用NMOS做100%占空比需要额外的辅助电源, ...

东哥,如果用三极管图腾柱,来驱动P-MOS,你看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哥,如果用三极管图腾柱,来驱动P-MOS,你看怎么样?

1. 驱动信号幅度要足够大,摆幅要从GND到VCC
2. R12A用0欧(去掉它直接连)
3. R14A去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驱动信号幅度要足够大,摆幅要从GND到VCC
2. R12A用0欧(去掉它直接连)
3. R14A去掉(开路)

帅气的东哥,如果用Q6 驱动 Q3 +Q5,再驱动P-MOS,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帅气的东哥,如果用Q6 驱动 Q3 +Q5,再驱动P-MOS,可行吗?

可。
然后,你需要根据开关速度,MOS管的参数,计算这些电阻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