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不同批次LCD色差原因

楼主(2019-12-03):
我们在日常商务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客户反馈:不同批次的液晶屏怎么点亮后显示效果会有些许不同呢?我们就这个问题作出以下分析:
1.LED(背光)的批次性:
背光内部的发光源是一颗颗LED灯珠,LED白光是由RGB三基色组成,单独发射白光的LED是不存在的。白光的波长X方向为0.28~0.32,Y方向为0.27~0.31,偏左偏右值的多少会产生LED光学发生反应,直接使液晶面板的显示效果发生微小变化。因此不同批次生产的LED造成的色差也会有所不同。
2.偏光片:
偏光片是一种由多层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的,具有产生偏振光功能的光学薄膜,按其在液晶屏的使用位置不同,大体上可分为面片和底片两种,它主要有,偏光层、TAC层、粘着剂、剥离膜、保护膜、反射膜、而偏光片会随着角度的不同折射出颜色不同,显示效果也会跟着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批次生产出来的偏光片,以及每次生产根据不同批次偏光片所旋转的角度不同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4.电压:
因不同批次玻璃基板的电压出厂会有±0.5V的波动,我们生产会尽量调节到输出电压一致,但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因此我们通常建议客户在软件或硬件上加上调节对比度的功能。
综上所述,影响不同批次液晶屏的显示效果因素有很多,我们做为生产厂家要帮客户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在业务商谈中要主动与客户协调好,尽量能满足同一批次的颜色相同。

xch
送有色眼镜解决

网友A:
前两种是材料的问题,貌似只能有液晶厂家来解决

楼主:
一般只能让厂家给同一批次出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