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到底能不能用2线烧录

楼主(2019-12-03):
SDK-HC89S003F4板子,把仿真器断开之后,使用4线(VCC、GND、SCK、SDA)烧录,根本烧录不了!看手册是可以4线烧录的。线确定是连接好的,使用4线烧录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A:
芯片需要带ISP固件

楼主:
那还有什么意义,JTAG占4根线,如果要复位脚的话就是5根线,总共才20个脚

网友B:
看吧:只有少数几种单片机可以2线仿真/烧录。而通过ISP烧录(非仿真)可以2线,但必须内部先有支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