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 IO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疑问,只能输出1.4V高电平

楼主(2019-12-03):
用GD32F103RET6做项目,用SPI2做通信,配置无问题,测试有些主板MOSI线(PB15)的波形高电平只能最高输出1.4V,怀疑待载能力不够,直接去掉负载,测试还是只能输出1.4V。遂又配置成普通GPIO推挽模式来测试,还是同样的结果。又测试了几个其他IO都是正常的输出高电平3.3V。难道是PB15 IO口坏了?为什么还能输出一部分高电平呢?
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没有5VT的IO口 我镊子夹 短接模拟按键闭合,的确是损坏IO口,我的是103FRCT6 .  损坏后现象是引脚跟GND短路了。 如果你的SPI口会损坏,试试下次串联1个1K电阻。如果没效果,BOM表焊接0欧即可。 我用SPI访问字库,没遇到过MOSI坏的情况。

网友B(点评):
空载测试看样子也不是完全损坏,高电平还能输出1.4V。我用spi给热敏打印机头片传数据,也有另一个SPI访问点阵字库

网友B(点评):
空载测试看样子也不是完全损坏,高电平还能输出1.4V。我用spi给热敏打印机头片传数据,也有另一个SPI访问点阵字库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遇到过高电平上不去,难道负载拉低了? 还是你复用引脚没初始化好,

网友C:
看看手册上引脚复用的那一块,PB15是不是不能当做IO口使用?  比如GD32F303的PA15就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

网友D(2020-01-06):
是不是有下拉啊

网友E:
需要看初始化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