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工作失误的那种心酸,无以言表。。。

楼主(2019-12-03):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现场调试安装的售后人员反馈说,通讯一直调不上,总是时有时无的,经过几天的反复调整,最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点:
由于主板上485电路上的一个120Ω匹配电阻造成的,本应该是NC的电阻,大大的贴在了板子上。醉了,这种失误太不应该了!
此产品已经在线批量生产了快1年了,直到今天才发现此问题,马上制定了现场整改方案及把公司图纸和BOM文件统一修改,联系贴片厂等等。
昨晚就思来想去都是这个事情,也没睡好,烦闷的心情都写在脸上,那种心酸,无以言表,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前提:公司技术部就我一个人,大大小小的事包括生产上,售前售后上只要有问题都要找我,可能是改的板子比较多,一时忘记跟贴片厂沟通了,就都贴上了!
总之,错在我,无可厚非!马上年底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板应该还不知道,看来是干不下去了!

@YDCMAN :只是发现的太晚了 快一年了
@YDCMAN :嗯 已经做好应对方案了
不要自责了,是人都会犯错,调整心态,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和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做好面对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

网友A:
一个人啊,那一定是高待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啊,那一定是高待遇啊。

哪有啊,小公司,人不多

网友B:
请教个技术问题。485这个120欧电阻在整个总线中只有首尾点需要是吗,中间都不用

网友C:
就你老哥一人的话,这个问题就首先是“制度”问题了。没人复审,没人帮着把关,一切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理论上迟早要出问题的。因为,是人就可能犯错误,你们老板既然不给加人手也不提高待遇(提升积极性),就说明他愿意这么赌。
不用太自责,出这种问题很正常的,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技术问题。485这个120欧电阻在整个总线中只有首尾点需要是吗,中间都不用 ...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啊,小公司,人不多

必须提高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技术问题。485这个120欧电阻在整个总线中只有首尾点需要是吗,中间都不用 ...

是啊 中间节点钥匙加的话 会影响带载能力 。。。就是我现在出现的问题

楼主:
待遇啥的。。。就别指望了

网友D:
我以前也是把120R电阻画在PCB上的,设想的是都不贴,只在首位两块板贴上电阻。

但是后来发现这样设计完全没用,一般在安装前现场人员根本不会管哪两块是安在首尾,安装好后又不可能把首尾两块板子单独拿出来焊上电阻。
后来只在下面两种方法中选择:
1、直接在接线端子上用直插电阻并线。
2、画上电阻和跳线,都贴上,但是只能通过短接跳线生效。

嗯 我们采用的是 方法1

网友E:
一个拨码开关能解决的问题,安装人员可以操作。

网友F:
我以前接触过一个小日本的板卡,人家单独做了一块电阻板,可以直接在板端拆卸,脚是带弯的,有弹性,非常好,可惜国内没看到过那种连接器,可能我接触的少。

网友G:
晒出你的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拨码开关能解决的问题,安装人员可以操作。

嗯 现象人员是能解决。。。不是造成了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接触过一个小日本的板卡,人家单独做了一块电阻板,可以直接在板端拆卸,脚是带弯的,有弹性,非常好 ...

其实 只要不贴  啥事没有 外部接直插电阻就好了

楼主:
说出来怕丢人

不丢人

网友B:
我来说过范围15k-18k。对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过范围15k-18k。对吗,楼主

要是这个数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这个数就好了。。。

你不是在一线城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在一线城市吧

二线吧 大连

网友H:
你这不是早就想离职了吗?谁还没有出错过啊!

网友I:
小问题正常的,当前社会救火队长才是人才!

网友J:
赶紧走吧

网友K:
楼主厉害啊!我原来是一个人,现在又招了俩。

网友L:
这种匹配电阻一般是通过条线接到总线上。需要时接通,不需要时断开。-----------我一直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匹配电阻一般是通过条线接到总线上。需要时接通,不需要时断开。-----------我一直是这样设计的 ...

是啊 板子上设计位置了没有标注NC 贴片厂贴上了

网友:
老哥怎么好像天天想着换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