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犯了错误,如何调整心情?

楼主(2019-12-03):
假如,你发现由于你的错误,导致公司的产品存在隐患,或者无法使用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如何调整?
我现在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由于我的失误,导致了产品在现场出现了问题,虽然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也没有造成损失。
可还是心有不干,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这种低级的错误不应该发生的!

就好比,你出门,忘带钥匙,去银行忘带卡,吃饭忘带钱那种感觉。。。

工作犯了错误,如何调整心情?

@stkey :我觉得 这个就很致命啊
有位古人说过:“小事不糊涂,大事必然糊涂”,从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来说,这是比较科学的,所以小错可以犯,也可以经常犯,致命的错误不要犯,即使出现必有应对方案。

网友A:
多犯几次,习惯了就好了。

自己经手的活儿,出了问题,谁心里都不好受。但,不用太过自责,也不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仅坑了自己,也对防止下次再出问题毫无作用。应该跟你老板(或者直接领导)好好谈谈,从流程上讨论出改进意见,尽可能地降低下次再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看你另外一个帖子,你部门就你一个人忙前忙后?那这出错就太正常了。提申请,多加人手,重要的电路图、BOM、生产文件都要有人复核才行。不能增加人手的话,也要看看能不能让 现有的其他同事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抽出时间来帮忙检查(必须要领导说,制度化。)。

网友B:
应该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吧,总结经验,下次细心点,多检查几遍就好了,不要太难过而影响现在的工作状态,专注当下就好了

网友C:
就你一个人,日积月累,长时间下来,总会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犯几次,习惯了就好了。

自己经手的活儿,出了问题,谁心里都不好受。但,不用太过自责,也不要 ...

哈哈。。。制度化?加人手?闹呢。。。。根本不可能的事。。。也好几年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吧,总结经验,下次细心点,多检查几遍就好了,不要太难过而影响现在的工作状态,专 ...

损失还好 就是现场的人员要麻烦一下 需要改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一个人,日积月累,长时间下来,总会犯错的

只有罚 没有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制度化?加人手?闹呢。。。。根本不可能的事。。。也好几年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

我说的制度化指的是工作流程正规化,比如在中间环节设置复检环节。这本身对提高工作质量是有好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损失还好 就是现场的人员要麻烦一下 需要改个地方

工作中犯错是避免不了的,别太纠结了,目前需要专注在当下的工作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中犯错是避免不了的,别太纠结了,目前需要专注在当下的工作中,加油 ...

你说的对。。。做好剩下的工作吧 熬过今年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唯一一个质检员 刚刚辞职回家了

那就是你老板吃亏还不够。对吃几次亏,肉疼了,就该琢磨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老板吃亏还不够。对吃几次亏,肉疼了,就该琢磨怎么办了。

不在乎了  罚款 扣人 老板不会赔钱的

网友D:
问题的根本其实就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这不是你的错,公司没有工程师做校准吗,没有上级审核吗?别自责了。

网友A:
今年上半年,我的一块板子背钻标错了,把好线给打断了,那一版就废了。。。按说是属于重大失误,但领导也没说什么。没办法,我这块儿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一个人撑着(特殊情况),有了失误也不能赖我一个人,再做一版呗,还能把我杀头不成?

网友E:
多发两个曹多多漫画看看就好了

网友F:
,忘带饭卡,笑笑回去拿吧,钥匙必有备份的地方,如女友处,家人处,这样不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撬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忘带饭卡,笑笑回去拿吧,钥匙必有备份的地方,如女友处,家人处,这样不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撬门 ...

撬坏了还得修。老老实实打开锁公司的电话吧,一两百乖乖给人家。
对了,我看北京公安局网站上都有各区备案的开锁公司联系方式。其他城市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最好事先搜一个附近的,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案的也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