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9寄存器读取错误

楼主(2019-12-03):
最近,在调试ADS1259这款芯片。目的是通过DSP28377D的SPI接口实现与ADS1259的通讯。
目前DSP的SPI的SIMO引脚能够发出数据,在发送回读寄存器指令后,并不能接收到对应寄存器的值,而且接收到的一直是定值0x40。(DSP的SPI的极性,相位,波特率等已经根据官方手册配置好)。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ADS1259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itADS1259(void)
{
//RESET->0initially
   SET_RESET1();
   SET_START();
   SET_CS();
   delayns1(70);   //延迟至少2^16个tclk时钟
   CLR_RESET1();       //拉高START
    delayns1(70);
    SET_RESET1();
    CLR_CS();
    WriteToADS1259(SDATAC);//send SDATAC command 禁止读命令,才能往ADS1259寄存器写指令进行配置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opcode1_W);//Write register opcode bytes,starting at address 0, 9-byte block.从0地址开始连续写9个字节的指令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opcode2_W);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5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1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3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WriteToADS1259(0x0000);
    delayns1(10);
}

图片是用示波器解码的寄存器返回数据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