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

楼主(2019-12-03):
仿照第一个图搭接的电路,
仿真的时候电阻电容怎么修改都能做到完整的衰减波形
但是实际测出来确是负半轴失真了,不知道为什么。

xch
都怪CCAV只有正面报道

网友A:
电路不完整吧?
还有没画出来的部分?

网友A:
猜测是被二极管钳位,负峰被削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组R-C并联的时间常数要相同,R1×C1=R2×C2=R3×C3。

阻容不匹配会导致频响不平坦,但不会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完整吧?
还有没画出来的部分?

这个电路输出接到了LM393电压比较器的输入,
示波器通道1测的仿真电路的R10的上端,
通道2测的R10的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被二极管钳位,负峰被削掉了

完整电路如图,红线标注的都是没焊接Vin- 和GND 是0ohn短接
Vin+是正负12V电

网友A:
LM393输入端对地有PN结,正常输入是反偏的,对地负电压则成了正偏,会形成钳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3输入端对地有PN结,正常输入是反偏的,对地负电压则成了正偏,会形成钳位作用。 ...

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吗?,我只是要比较电压,目标是实现了,只是测了这个电压负值失真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