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yan测试方案介绍,硬件测试服务,信号完整性测试,信号.....

楼主(2019-12-03):
眼图测试

测试项目:

    >消光比
>眼交叉比
>信号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
>Q因子(Q Factor)
>平均功率
>抖动

测试环境:

    在实时示波器中通常使用连续比特位的眼图生成方法。首先示波器采集到一长串连续的数据波形;然后使用软件CDR恢复时钟用恢复的时钟切割每个比特的波形从第1个、第2个、第3个、一直到第n-1个、第n个比特;最后一步是把所有比特重叠得到眼图。其中实时的眼图生成方法如下:
>软件时钟恢复
>眼图参数测量
>全系列标准专用参数测量包括幅度、定时和抖动
>低抖动低噪声
>单触发事件而不是ET方法中的多触发事件即触发一次后连续采样减少了可能引入的抖动、噪声
>支持不同的时钟恢复模型
>锁相环 (PLL)
>相位内插重复取样 (恒定时钟, 连续位)
>数据相关分析
>把跳变位与非跳变位分开
码型长度检测进行抖动分析 (Rj/Dj分离)

  测试软件:

SATA简介及信号测试方法

在台式机、笔记本**务器的应用中,硬盘是必不可少的存储介质,传统的硬盘和计算机主板间的连接接口是并行的ATA接口。为了能够提供更高的传输速度和更方便的连接,目前串行ATA(Serial ATA,即SATA)已经取代并行ATA成为硬盘接口的主流。SATA用7pin的连接器取代了传统并行ATA的40pin电缆,因此连接更加方便,还可以支持热插拔。SATA用两对差分线提供双向数据收发,因此可以用比较小的信号摆幅提供更高的传输速率,而且差分线本身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和更小的EMI,因此可以支持更长的电缆传输。
目前市面上的SATA标准主要有SATA1和SATA2和SATA 6G两种,SATA1的数据速率到1.5Gbps,SATA2的数据速率到3Gbps,SATA6G的数据速率到6Gbps。由于SATA的信号速率比较高,因此要对SATA信号进行可靠的探测,对于示波器器和探头的要求也非常高。SATA的信号电气规范主要是参照SATA-IO发布的SATA规范的。我们通常会根据信号的上升时间来估算需要的示波器和探头带宽,下图是SATA对于信号上升时间的要求:

我们看到SATA 6G的信号最快上升时间是33ps,按照SATA的规范,对于SATA 6G的信号测试需要至少12GHz带宽的示波器。除了带宽满足要求以外,由于SATA的最小信号摆幅只有240mV,SATAII的信号bit宽度只有167ps,因此要进行准确的信号测量,需要示波器的底噪声和固有抖动都比较小。Agilent的90000X系列示波器由于具有业内最小的底噪声和触发抖动,最平坦的带内频响特性和很小的Return Loss,因此非常适合于进行象SATA这样的高速信号的测量。

要进行SATA信号的测试,只有示波器是不够的,为了方便地进行SATA信号的分析,还需要有测试夹具和测试软件。测试夹具的目的是把SATA信号引出,提供一个标准的测试接口以方便测试,测试夹具可以从第三方公司购买。下图是一种夹具的图示。

另外,SATA-IO规定了很多SATA信号的参数,对于电气参数,参考的是SATA规范的7.2节。如果不借助相应的软件,要完全手动进行这些参数的测量是一件非常烦琐和耗时耗力的工作,为了便于用户完成SATA信号的测量,Agilent在Infiniium系列示波器上提供了SATA的一致性测试软件N5411B。
下图是N5411B SATA一致性测试软件提供的测试项目。

这个软件的使用也非常简便,用户只需要顺序选择好测试速率、测试项目并根据提示进行连接,然后运行测试软件即可。下图是软件中提供的一个连接示意图:

软件运行后,示波器会自动设置时基、垂直增益、触发等参数并进行测量,测量结果会汇总成一个html格式的测试报告,报告中列出了测试的项目、是否通过、spec的要求、实测值、margin等。如下图所示:

硬件测试微信交流群,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VXdavid329112
支持如下硬件测试项目:
  以太网一致性测试、USB2.0测试、USB3.0测试、MIPI测试、HDMI测试、眼图测试
抖动测试、纹波测试、时序测试、DDR测试、CAN/LAN测试、I2C测试和SPI测试
安规测试、噪声测试、S参数测试、WIFI测试、阻抗测试、静电放电测试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