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sbl警告导致升级不了???

楼主(2019-12-03):
Warning[w28]: Parts of segment <XDATA_ROM_C> 1 are initialized (as in module
?FILLER_BYTES), parts not (as in module simpleBLECentral)
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警告,怎么处理?》》》??

网友A:
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处理器?在调试什么功能?

网友B:
请问sbl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占用的地址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