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7321采集电压时,每采集一次,都会在输入端出现一个尖...

楼主(2019-12-03):
ad7321采集电压时,每采集一次,都会在输入端出现一个尖峰电压。后来将输入端开路后,纹波电压如下图所示:

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选择正确的组件和设置以优化您的测试时间并提高准确性。任何数据采集系统的目的都是收集有用的测量数据。模拟输入通常是从换能器采集的直流电压。

网友B:
数字信号啊。。。。

网友C:
正常,电容分配类AD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峰值:
这是由“跟踪和保持”电容器引起的,在SAR ADC中非常常见。
因此,通常建议使用缓冲器OPAMP。
阅读数据表“跟踪和保留部分”

网友D:
没有显示与VIN0和VIN1有什么连接。ADC输入通常由低阻抗缓冲器驱动,否则将观察到采样开关的电荷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