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硬件过滤通道设置方法

楼主(2019-12-03):
硬件环境: 通用开发板,ATC-LINK
软件环境:keil 5.23

我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CAN的硬件过滤机制以及设置方法,这里专门拿出来讲一下,其实芯片虽然不同,但过滤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设置过滤ID以及ID掩码来选择接收的ID。

为了简单方便,我就直接用范例里面的CAN_sample来修改,首先把范例里面设置过滤的代码注释掉:
#if 0
        #if (RECV_FRM_KIND_SEL == ONLY_RECV_STD_FRM)
        CAN_SetFilterParam( 0, 1, CAN_FILTER_CODE_MODE, FILTER_IDE_STD_ONLY, CAN1_RECV_DATA_ID1);//ʹÓÃCODEģʽֻ½ÓÊÕSTDÖ¡
        CAN_SetFilterParam( 1, 1, CAN_FILTER_CODE_MODE, FILTER_IDE_STD_ONLY, CAN1_RECV_DATA_ID2);//ʹÓÃCODEģʽֻ½ÓÊÕSTDÖ¡
        #endif
        #if (RECV_FRM_KIND_SEL == ONLY_RECV_EXT_FRM)
        CAN_SetFilterParam( 0, 1, CAN_FILTER_CODE_MODE, FILTER_IDE_EXT_ONLY, CAN1_RECV_DATA_ID11);//ʹÓÃCODEģʽֻ½ÓÊÕEXTÖ¡
        CAN_SetFilterParam( 1, 1, CAN_FILTER_CODE_MODE, FILTER_IDE_EXT_ONLY, CAN1_RECV_DATA_ID12);//ʹÓÃCODEģʽֻ½ÓÊÕEXTÖ¡
        #endif
        #if (RECV_FRM_KIND_SEL == RECV_STD_EXT_BOTH_FRM)
        CAN_SetFilterParam( 0, 1, CAN_FILTER_MASK_MODE, FILTER_IDE_STD_EXT_BOTH, (CAN1_RECV_DATA_ID1 & CAN1_RECV_DATA_ID11));//ʹÓÃMASKģʽ½ÓÊÕÁ½ÖÖÖ¡
        CAN_SetFilterParam( 1, 1, CAN_FILTER_MASK_MODE, FILTER_IDE_STD_EXT_BOTH, (CAN1_RECV_DATA_ID2 & CAN1_RECV_DATA_ID12));//ʹÓÃMASKģʽ½ÓÊÕÁ½ÖÖÖ¡
        #endif
#else
    ///自己的过滤代码
#endif
我们将通过直接赋值的方式,更加直观的了解硬件过滤的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要找到用于设置过滤通道的tab变量 g_canFilterTab,硬件过滤通道总共有16个,所以这个tab数组也是16。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ndex;                 ///< Filter index
    uint8_t enable;                ///< Enable or disable
    uint32_t code;                 ///< Code data
    uint32_t mask;                 ///< Mask data
} CAN_FilterControl;
再看下这个tab的结构体,里面有4个成员,index表示对应的硬件通道号,从0~15顺序排列,enable表示对应的硬件通道是否使能。这里要注意,所有的报文接收都必须经过硬件过滤通道,所以,至少要打开一路硬件通道,否则就一个报文也收不到了,你可以测试一下再不使能任一通道的情况下,你用CAN盒发任何报文,芯片都无法接收,这些是论坛里之前有网友遇到过的问题,特此提出来。
那为什么代码直接不设置硬件过滤反而可以接收呢?
int32_t CAN_Initialize(CAN_Type *CANx, CAN_Config *config, const CAN_BaudrateConfig *baudrate)
{
    uint8_t canIndex = GetCanIndex(CANx), i = 0;
    CAN_FilterControl *filterList = (CAN_FilterControl *)&s_filterControl[0];
    int32_t ret = ERROR_NO_EXCUTE;
我们可以看到在can驱动代码里面,can初始化函数默认有一个过滤控制列表s_filterControl,如果你没有填入自己的过滤list,驱动就会用自己的list来初始化硬件通道。
///< Filter sample setting list, or user define
static const CAN_FilterControl s_filterControl[CAN_MAX_FILTER_NUM] =
{
    {0, 1, 0x00000000, 0x1FFFFFFF},    // mask mode
    {1, 0, 0x00000002, 0x00000000},    // code mode
    {2, 0, 0x00000013, 0x00000000},
    {3, 0, 0x00000124, 0x00000000},
    {4, 0, 0x00000050, 0x1FFFFF0F},
    {5, 0, 0x00000060, 0x1FFFFF0F},
    {6, 0, 0x00000007, 0x1FFFFFF0},
    {7, 0, 0x00000008, 0x1FFFFFF0},

    {8, 0, 0x00000009, 0x5FFFFFF0},    // standard frames
    {9, 0, 0x0000000a, 0x7FFFFFF0},    // extended frames
    {10, 0, 0x00000700, 0x1FFFF0FF},   // Both
    {11, 0, 0x0000c000, 0x7FFF0FFF},
    {12, 0, 0x000d0000, 0x7FF0FFFF},
    {13, 0, 0x00e00000, 0x7F0FFFFF},
    {14, 0, 0x0f000000, 0x70FFFFFF},
    {15, 0, 0x10000000, 0x6FFFFFFF},
};
可以看到这个list默认是使能了第一个通道的。实际上硬件复位也是默认启用0通道的。
接下来讲讲另外两个成员,code和mask;
code就是你要接收的ID,只有前29个bit是有效的。
mask就是你选择要检查的bit,1表示屏蔽检查,0表示匹配相应的bit。具体怎么理解呢,举两个例子,假如我只想接收ID=0x400的报文,那可以如下设置:
#else
    g_canFilterTab[0].enable = 1;
    g_canFilterTab[0].code = 0x400;
    g_canFilterTab[0].mask = 0x0;
#endif
把这段代码烧写进去,会发现你用can盒发送别的ID报文,led2都不会闪烁(闪烁表示接收到报文),只有ID400的报文才可以被接收

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想接收一个ID,而是一段ID,这个时候就要用mask屏蔽部分bit,例如,我想要接收0x400到0x4FF段的报文,其余报文都不接收:
#else
    g_canFilterTab[0].enable = 1;
    g_canFilterTab[0].code = 0x400;
    g_canFilterTab[0].mask = 0x0;

    g_canFilterTab[1].enable = 1;
    g_canFilterTab[1].code = 0x400;
    g_canFilterTab[1].mask = 0x000000FF;
#endif
我们把这个规则用于通道1,把这段代码烧进去测试,可以看到CAN盒只接收ID400~4FF的报文,这是因为mask最后8个bit设置为1,表示屏蔽最后8个bit的检查,也就是对接收到的ID的最后8个bit是不进行匹配检查的。

除了ID匹配之外,mask的高3个bit还用于扩展帧和标准帧的检查。
这里bit5,6对应的是mask的bit29,bit30。可以通过这两个bit选择是否只接收标准帧或者扩展帧。

另外:对于任何一个ID,只要满足你使能的任何一个硬件通道要求,就可以被接收。

代码回复后可见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A(2020-09-28):
对于任何一个ID,只要满足你使能的任何一个硬件通道要求,就可以被接收。

网友B:
我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CAN的硬件过滤机制以及设置方法,这里专门拿出来讲一下,其实芯片虽然不同,但过滤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设置过滤ID以及ID掩码来选择接收的ID。

网友C(2020-11-11):
好有用的贴

网友D(2021-04-14):
正解,比手册中说明的详细

网友E: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F:
这个帖子太棒了, 经典的案例,不错的。很棒的。

网友G(2021-06-08):
真的是好帖子啊

网友H:
这个帖子确实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不错的,好东西,谢谢。

网友J:
满足你使能的任何一个硬件通道要求,就可以被接收。

网友K(2021-07-13):
您好,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多个滤波通道?这些配置好了的滤波器是同时工作的吗

网友H:
用CAN盒发任何报文,芯片都无法接收

网友L:
学习了,这种技巧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M(2021-08-15):
好帖啊,了解了不少

网友N(2022-01-10):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O(2022-04-09):
看看是什么,感觉有点复杂呢

网友P:
初学者报道

网友Q(2022-05-26):
好贴,说得很清楚

网友R(2022-09-09):
确实不太了解不太了解CAN的硬件过滤机制

网友S(2023-02-11):
现在是2023年,我又来取经了。

网友T(2023-04-09):
在CAN总线应用中,硬件过滤器用于对CAN消息进行过滤和分类,从而减轻软件的负担,提高系统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U: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CAN硬件过滤通道设置方法:

单个标准帧过滤:设置CAN过滤器的ID、MASK和滤波器模式,只有满足设定的ID和MASK,才能通过过滤器。

单个扩展帧过滤:设置CAN过滤器的ID、MASK和滤波器模式,只有满足设定的ID和MASK,才能通过过滤器。

多个标准帧过滤:设置多个CAN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只过滤一个标准帧ID。

多个扩展帧过滤:设置多个CAN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只过滤一个扩展帧ID。

多个标准帧和扩展帧过滤:设置多个CAN过滤器,每个过滤器可以过滤多个标准帧ID和扩展帧ID。

网友V:
设置过滤通道的掩码?

网友W:
设置过滤通道的信息类型,在CAN总线上传输的数据帧分为标准帧和扩展帧,根据需要可以设置允许标准帧和扩展帧同时通过,也可以只允许标准帧或扩展帧通过

网友X:
对于复杂的应用场景,还可以通过编程设置CAN过滤器的ID、MASK和滤波器模式,实现更加灵活的过滤方式。

网友Y:
确定CAN总线节点数目,每个节点都需要设置一个过滤通道

网友Z(2023-08-04):
对正解比说明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网友AA:
对于任何id,只要满足您可以制作任意一个硬件通道的要求,都可以接收。

网友AB:
都是通过设置过滤ID以及ID掩码来选择接收的ID

网友AC(2023-09-11):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AD:
这篇文章很棒,是一个经典的案例研究。

网友AE:
这篇文章真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AF(2023-12-08):
如果满足所启用的任何硬件通道要求,则可以接收它。

网友AG:
你好,请问什么时候会使用多个过滤通道?

网友AH:
使用CAN盒发送任何信息,芯片都无法接收

网友AI(2024-08-03):
看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