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外部有源晶振时,晶振引脚可以只使用一个OSCI引脚吗?

楼主(2019-12-03):
这是同事画的原理图,外接25MHz的有源晶振。 一般使用无源晶振时OSCI、OSCO分别和晶振引脚相连。我在cubeMX上配置时,只要使能外部高速晶振这两个引脚都会被占用,无法配置成普通IO口,后来我在代码里IO口初始化时直接将OSCO配置成普通IO口,可是时钟就不对了,达不到72MHz,貌似外部晶振没有启振。
所以问一下,使用外部有源晶振时,能否只使用一个时钟引脚OSCI?
(同事给我原理图时,又是一脸的生无可恋。上次也是直接使用两个时钟引脚作为普通IO口,那时候还没用上cubeMX,为了配置成普通IO口查了好久资料,这次硬件改版为了减少PCB改动,又使用一个只用一个时钟引脚的有源晶振

网友A:
如果是有源晶振是可以的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使用一个。无缘的要两个组合成震荡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使用一个。无缘的要两个组合成震荡电路而已。

关键是另一个时钟引脚要当成普通IO口使用,hal库提供一个__HAL_AFIO_REMAP_PD01_ENABLE()函数可以把PD0、PD1同时重映射为IO口,但是没有单独映射PD1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