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Microchip 请教一个延时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个延时问题

楼主(2019-12-03):
请教大家,一个事情一直没搞明白:编译器明明提供了延时函数,只要定义一个晶振频率就可以使用了,为什么在一些教材和一些代码中都是用的for循环延时,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延时精度问题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看编译器手册, 都知道有延时函数的.
2. 不需要很精确的定时, 随便写个for也很方便..

网友B:
__delay_ms();只有PIC有吧,for循环的精度还不如这个

楼主:
__delay_ms()、__delay_us(),这2个很方便啊,好像也很准,就是看的好多代码程教程都不用,我就一直很迷惑了

网友C:
for 循环哪都能用, delay函数不是哪都有,而且即使有函数名字也略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