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C33063A升压电路,烧IC 和 电解电容 ?有图,求助!

楼主(2019-12-03):
如附图一所示,使用MC33063A设计的两个电路:

上面是 DC12V转DC5V的降压电路;
下面是 DC12V转DC24V的升压电路。

附图二 为布局图 ;
附图三 为实物图;

测试时,约有一半的 样机 会出现下面的故障:
上电后,约30秒,出现异味,再过约30秒,铝电解电容E13鼓起,发热烫手;随后,U8冒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
换个厂家的芯片试试

网友B:
建议找个频率高一些的升降压专用的芯片。

网友C:
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太高了,电容受不了了。

网友D:
+12V有滤波电容吗?
反馈电路是否虚焊?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电解是否劣质?

网友E:
这个 L4 干嘛呢

滤波用的

网友F:
看起来似乎是电容不好

网友G:
按照正常情况,如果空载或者负载比较小,哪怕E13质量不咋滴,也不会冒烟,但是当负载比较大时候,则就2说了。这个频率,能导致电容发烫甚至鼓包,说明电容损耗元超过本身承受值。
解决办法:
换性能更好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根据这个情况,并且建议2个等容量并联,以分担链波电流。
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固态电容,因为没有电流参数,所以给不出纹波和电容的具体参数。这个自己去弄了。

网友H:
E13并联个104/105电容

网友I:
如果是因为走线问题那只能重新打PCB板了,我先前也是自己调打了2次PCB板,效果还是不理想-纹波大,后面直接买了成品,在某宝上买了10个成都佰锐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有滤波电容吗?
反馈电路是否虚焊?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电解是否劣质? ...

谢谢大神,是反馈虚焊了!

网友J:
C29减小到22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