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做音频切换出现串扰

楼主(2019-12-03):
我在使用SN74LVC1G3157DCKR做音频切换开关时,出现B1和B2串扰现象,当切到B1时MIC说话声音会传到B2,切到B2同理,1K电阻有调整大小更换为电容效果依然不理想,又遇到过的前辈?

xch
@panzhongmou :是偏置问题
@xch :PIN4是LM386做的拾音器,周围安静情况下几乎是没有电平的,现在我将芯片供电电压提高到5V串扰减小好多 但是水平线一下还有串扰源
xch
静态时 pin4 直流电平是多少?

网友A:
我用模拟开关切换音频都用正负电压供电,串音小到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模拟开关切换音频都用正负电压供电,串音小到可忽略。

你好  请问用的是哪颗IC方便告知?

网友B:
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3157不能开关负压交流信号;你确认下MIC_IN是交流信号不,有没有直流偏置,没有的话要叠加上直流分量。最好前端电路发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是正常带直流偏置的信号,可以在B1 B2增加对地的10K电阻 减小通道串扰

网友C:
输入输出对地加电阻做负载,交流信号须以1/2Vcc为中点,幅值不能超出电源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3157不能开关负压交流信号;你确认下MIC_IN是交流信号不,有没有直流偏置,没有的话要 ...

前端是拾音器 没采购别人家的  拆开看是LM386将咪头输入的声音放大然后进入我的模拟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常带直流偏置的信号,可以在B1 B2增加对地的10K电阻 减小通道串扰   ...

B1与B2都增加10K下拉 没有改善

网友:
查看下PCB设计有无问题

网友D:
20年前我们做的音频信号隔离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你把信号强度降低些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端是拾音器 没采购别人家的  拆开看是LM386将咪头输入的声音放大然后进入我的模拟切换开关 ...

LM386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压是多少呢?3157我用的挺多的  像Chuyang大神说的  MIC_IN的直流偏置最好在1/2 V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B1与B2都增加10K下拉 没有改善

嗯呢   你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串音

网友E:
改成这样才行。加上直流偏置

这种设计太省钱,隔离度也不会超过60db。

网友E:
这样子串音才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用的是哪颗IC方便告知?

要么把音频叠加上VCC/2的偏置电压抬升到0V以上,要么改用能过负压的开关,比如RS2117、FSA227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