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池供电场合,如何实现超低功耗485应用?

楼主(2019-12-03):
在电池供电场合,如何实现超低功耗485应用?比如几个uA这样。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目前看到的市面上485芯片功耗都很大,基本都是百uA级别,太高了。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指接收状态下低功耗吗?

前段时间看到有类似的产品介绍,应该能满足你要求,网上能搜到。

一款超低功耗485芯片(接收状态功耗不到2uA)应用,JME8871/JME8471,可联系17712366332(QQ2028753473)。

网友B:
只能是严格控制待机时间了 用完马上切断

网友C:
有看见在论坛发的uA级别的485驱动芯片。你可以去找找。
uA级别485,则完全可以忽视等待功耗了。

网友D:
uA级别485,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指接收状态下低功耗吗?

前段时间看到有类似的产品介绍,应该能满足你要求,网上能搜到。

样片收到了,测试后功耗确实低,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严格控制待机时间了 用完马上切断

目前就是马上切断的,但是功耗还是达不到要求
打算试试楼上的推荐的8871芯片

网友A(2020-01-29):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马上切断的,但是功耗还是达不到要求
打算试试楼上的推荐的8871芯片 ...

超低功耗485电路,JME8871/JME8471,很好的解决了485电路工作状态下的低功耗性能,接收状态下功耗不到2uA,非常适合低功耗应用场合。

欢迎大家来电交流:电话17712366332、QQ2028753473。

网友E:
用主从机原理实现低功耗有点难,发送数据时刻不是从机产生的,UART外设必须要有接收数据自判苏醒MCU的功能,响应完毕后,SLEEP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主从机原理实现低功耗有点难,发送数据时刻不是从机产生的,UART外设必须要有接收数据自判苏醒MCU的功能 ...

现在低功耗MCU非常多了,包括国产的,比如复旦微低功耗MCU,且低功耗性能都不错。
普通485电路,一旦工作起来其功耗都是非常大的,少则大几十uA多则好几百uA。为实现低功耗,只能通过MCU或其他手段控制来让485电路间断工作,不能实现实时通讯(收发数据)。
而JME8871/JME8471,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工作状态下实现了低功耗,即接收状态下功耗不到2uA,这样可以让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而不担心功耗大,实现实时通讯(收发数据)。

网友F:
485并不适合超低功耗应用,小规模组网甚至只是点对点通讯可以采用灵活的非标接口来组网,低功耗设计就会有很多招数可用。标准的485就算接收状态下功耗不高并严格控制工作时间,但发送尤其是按标准的主从轮询工作模式,绝大多数情况下功耗降不下来,而且低功耗下的抗干扰能力堪忧,将完全失去485抗干扰的优势,可见这样的追求根本就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超低功耗485电路,JME8871/JME8471,很好的解决了485电路工作状态下的低功耗性能,接收状态下功耗不到2uA ...

关注点不同,我关注的整个糸统的功耗问题。485通讯的机制MCU什么时检测到时间不是从机说了算,除非模块有裭检测并唤醒MCU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指接收状态下低功耗吗?

前段时间看到有类似的产品介绍,应该能满足你要求,网上能搜到。

PDF都不贴一下?

网友A(2024-11-01):
JME8871(SOP8)或者JME8471(mSOP8),封装形式不同

网友G:
这复古贴。
其实可以用 GS8041,600nA的运放来实现低功耗监听总线。有动态了再开485芯片。便宜,几毛钱。
或者比较器  GS8021,390nA的比较器。更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复古贴。
其实可以用 GS8041,600nA的运放来实现低功耗监听总线。有动态了再开485芯片。便宜,几毛钱。
...

这是我项目上用于低功耗 485 的方案,经过验证的,分享一下。
核心在于:总线上 485-/B 信号经过一个比较大的电阻直接接到 MCU 输入管脚,电阻隔离起到保护作用。
当总线进入低功耗时,485-/B 线默认是低电平(485 有上下拉电阻,确保 485-/B 空闲是拉低的状态)。
当主机或从机想唤醒总线,主动发送一些数据,让 485-/B 拉高一下,其它节点检测到 B 拉高则纷纷唤醒 MCU。
而当超时没有数据通讯,则再让 MCU 进入休眠状态,休眠时,关闭 485 芯片 RX 以降低功耗(唤醒是靠 IO 口,不是靠串口 RX)。

上下拉部分仅主机端有,从机不需要。休眠时,主机还可以通过 mos 软件关闭 485+/A 的上拉,以防漏电,485-/B 下拉则时刻保持有效。
要接终端电阻的话,终端电阻可以串 100nF 电容避免存在静态直流功耗。

另外还有带仲裁的多主对等通讯的 485 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