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求救,HC0541定时器T0得不到预计的值,遥控器功能完不成

楼主(2019-12-03):
#define YK_PORT   P0M4
#define YK_PIN    P0_4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YK_PORT=0x62;       // 上拉浮动输入有中断

void TIM0_Config(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0_MAP = 0x12;                                                //T0映射为P12口
        TCON1 |= 0x01;                                                //T0时钟1分频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TH0 = 0xFA;
       //  TL0 = 0xCB;     //T0定时时间1ms
        TF0=0;  //清除T0中断标识
          ET0=1;//使能T0中断
          IP0|=0x08;//中断优先级二级最高,防止被其他中断打断造成及时不准
          TR0=0;//先关闭定时器T0
}
void EXTINT4_Config(void)  //P0.4外部中断初始化
{
  EA = 0;    //关总中断
  PITS1 |= 0x01;        //INT0下降沿
  PINTE0|= 0x10;   //允许中断int4端口
// IP4|=0x03;   //INT2_7 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10为第二高等级中断
  EX2_7=1;
  EA = 1;    //开总中断
}

//T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TR0=0;//关闭定时器T0
        Ir_Status=0;
        TF0=0;  //清除T0中断标识
        TH0 = 0;
       TL0 = 0;
}
    //处理外部中断P0.4
void INT4_Rpt() interrupt INT2_7_VECTORT0X12
{

        Ir_Receive_Handle();
         PINTF0&=~ 0x10;                                //清除P4中断标志位

}
//红外线接收处理
void Ir_Receive_Handle(void)
{

switch(Ir_Status)
  {
    case 0://第一个下降沿,定时器开始计数
           Ir_Status=1;

           TH0 = 0;
           TL0 = 0;
           TR0=1;
                        //Enable TIM2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break;

    case 1://第二个下降沿,定时器关闭,读取定时器计数值

            TR0=0;
            Interval_tim=0;

              Interval_tim=TH0;
              Interval_tim=Interval_tim<<8;
              Interval_tim=Interval_tim+TL0;

           TH0 = 0;
           TL0 = 0;
           TR0=1;
           // TIM2_Cmd(ENABLE);                   //Enable TIM2

            if( (Interval_tim>=12500)&&(Interval_tim<=14500) )//判断引导码是否正确9+4.5ms

            {
                Ir_Status=2;                    //进入下一状态

            }
            else                                //引导码错误,从新接收
            {
                Ir_Status=0;
                Ir_Receive_Count=0;
            }

            break;

    case 2://开始32位数据的接收

            TR0=0;
            Interval_tim=0;

              Interval_tim=TH0;
              Interval_tim=Interval_tim<<8;
              Interval_tim=Interval_tim+TL0;

             TH0 = 0;
              TL0 = 0;
              TR0=1;

          if( (Interval_tim>=1000)&&(Interval_tim<=1300) )        //间隔1.12ms ->0
            {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Data<<1;
                  Ir_Receive_Count++;
            }
            else if( (Interval_tim>=2000)&&(Interval_tim<=2600) )   //间隔2.25ms ->1
            {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Data<<1;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Data|0x0001;
                  Ir_Receive_Count++;

            }
            else//不是0,1 接收错误,从新接收
            {
                  Ir_Status=0;
                  Ir_Receive_Data=0;
                  Ir_Receive_Count=0;
            }

            //超出接收数据位数,接收下一个
          while(Ir_Receive_Count>31)
            {
                Ir_receive_ok=1;//红外接收完成
                Ir_Status=0;
                Ir_Receive_Count=0;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现在这个TH0,TL0数据每次很大18500,没法进入下一步,此程序是在stm8s105上更改,之前换过网上多种方案中断技术方式,也是乱飞的计数值。有点郁闷,搞了好几天 完不成
求官方,高手帮忙,或者在HC0541上有实现的接收遥控器的代码或者准确实现T0定时数据1Us

楼主:
芯圣 官方也没人理吗??

楼主:
adc做温度采集也遇到问题,求解答

#define AD_PROT   P2M3   //an11 通道11
#define AD_PIN    P2_3

void ADC_IN(void)
{
        AD_PROT=0x40;//P24设置为模拟输入
        ADCC0 = 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
        delay(20);                                                //延时20us,确保ADC系统稳定

        ADCC1 = 0x0B;                                                //选择外部通道11
//        ADCC2 = 0x4B;                                                //转换结果12位数据,数据右对齐,ADC时钟16分频
     ADCC2 = 0xCB;  //转换结果10位数据,右对齐D16   xxxxxx9876543210

   //  ADCIF=0;   //0:无 ADC 转换中断标志
        //VREFO=0;    //0:VREF 不输出
        ADCC0|=0x02;//内部参考电压4v//vref脚接vcc5v
        SCANCON=0;  //单次扫描转换

}

unsigned int  get_adc1_v(void){

   unsigned int    ad_value=0;
        ADCR=0;
        ADCC0 &= ~0x40;                                        //关闭ADC转换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C0&0x20));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ad_value = ADCR;                        //获取ADC的值

        return ad_value;

}

//二分查找 adc数组 a[]
unsigned char binSearch(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low, high, mid;
   unsigned char res=0;
   low = 0;
   high = n-1;
   //注意,这里必须用<=, 用<不对,一直返回-1
   while(low <= high)
   {
      mid = (low + high) / 2;
      if((x < a[mid])){

      high = mid;
      continue;
      }
      if((x >=a[mid]) && x<=a[mid+1] ){

        res= ((a[mid]-x)<(a[mid+1]-x))?mid:mid+1;
        break;
      }

      if(x >a[mid]) {
      low = mid;
      continue;
      }

      if((x <=a[mid]) && x>=a[mid-1] ){

        res= ((a[mid]-x)<(a[mid-1]-x))?mid:mid-1;
        break;
      }

   }
   return res;
}

12脚是vref 做adc的时候需要外接电压3.v吗,还是不用管直接设定内部vref3v,这个12脚可以直接当io用
我是arm芯片用的多,51的芯片还是第一次

楼主:
联系官方后,通过官方技术qq得到帮助解决,adc参考电压用5v,虽然精度还不够,应用没问题。遥控器后面 在fsoc/12下。250us中断一次计数,解码遥控器按键成功。没人回帖,看来大家都不需要,不发最后完成代码了

此贴关闭.

网友A(2020-01-24):
需要的,发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