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2019模拟分享】微功率低频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2019-12-03):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手表晶体振荡电路,功耗越低越好。
像2N3904那样的晶体管一般不适合做手表晶体振荡器,但现在像2N7002那样的MOS管已经很容易获得而且便宜,用来做这个振荡器是很好的。

电路如图。2N7002配置成反相线性放大,C1、X1、和Q1的Cgs电容实现180°移相,形成振荡。

上图为电源电压为3V的输出波形。在这个电路里,Q1的Vth大约为1.5V,电源电流消耗大约1.5uA,很多场合这个功耗是很好的。
如果需要更低的电流消耗,可以采用更大的R2值,但振幅也会更低。
实际采用这个电路时,R1可以用更大的阻值,可以提高振幅,并更容易起振。
(因为我手上没有更高的电阻所以就用了1M的)

楼主:
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是原创哦。。。。
(应该没有在其他地方有这个电路吧。。。)

网友A:
肉眼都能清楚看到波形有胖有瘦

这个电路只是最基本的三点振荡器雏形,想要实用,可能要再加点东西。

网友B:
在仿真消除上胖下廋的实验是再加一个三极管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眼都能清楚看到波形有胖有瘦

搞成CMOS,功耗就很高。。。。

楼主:
而且成本也增加了一点

网友C:
电路设计思想非常好,xukun(不知道他是不是两年半的练习生)吹毛求滋,大家赶紧来滋醒他。。开个玩笑。。。只要晶振精度够,波形稍微的有点变形也是不影响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思想非常好,xukun(不知道他是不是两年半的练习生)吹毛求滋,大家赶紧来滋醒他。。开个玩笑 ...

帮板凳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去计较这个干嘛。你也去原创。不晓得上电后的起振时间多久。

既然是"有波就行",那我就不多言了。

网友F:
我以前常用CD4060来做这个32768Hz振荡,输出32768、2048、1024、512、256、128、64、32、8、4、2 Hz,上电起振很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成CMOS,功耗就很高。。。。

电流是可控的,两个电路可以控制使得电流相同:

所以,功耗的高低,不是比较元器件数目的。

楼主:
起振波形。
大约8秒波形稳定。
微功耗音叉振荡电路大概都不会起振很快。

网友G:
如果用的是1G04不是1GU04的话它很容易振在其它频率上而不是晶体的频率。
你少了2个电阻(至少跟晶体并联的电阻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电路功耗很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

网友G:
回复 “这个电路功耗很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 :

没有实际测过。从器件参数看静态电源电流最大只有20uA,功耗应该不大。参见下图:

@xmar :线性工作有更长的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时间,电源电流大。
@戈卫东 :不会吧! 楼主电路其实就是NMOS的反相器。一般说来,CMOS电路比NMOS或者PMOS电路功耗低得多。历史上,发展CMOS工艺就是为了降低功耗。
这些器件线性工作的时候,电流会大得多。

楼主:
又要功耗低,又要启动快,怎么办?看这个:

起振波形:100多毫秒有脉冲输出,不到500毫秒波形稳定。起振时它是从6倍频率开始的,但很快稳定在32768。

稳定的波形接近方波。VPP不到800毫伏,因为1GU04的电源电压只有不到800毫伏,而它无负载电流消耗大约0.4微安。

楼主:
确点是用了一大堆元件。。。。如果你认为值得还是不错的。

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您看NJFET是什么作用,恒流?

起振后抑制电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您设计的吗?起振前先激励较大电流,振荡稳定后回归到微小耗电。我给您高度的评价。 ...

这个图也是我的原创。
以前应该没有出现过。(至少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FET正确名称叫什么,现在容易被符号搞混乱。你用的音叉內部参数多少(Ls丶Cs丶Rs丶Co),我要去仿真看 ...

晶体的数据没法给你,因为我也没有。应该是常用的晶体都可以。
1GU04来自NXP:74HC1GU04GW
TF2123来自UTC:TF2123G-E3-AQ3-R

楼主:
不熟悉仿真工具。
我都是焊了板子做了试验再来发帖的。

楼主:
据我了解现在的仿真工具可信度并不高,一些电路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22M)接到C6而不接到Y-OUT的用意为何。是弥补Y-OUT接入倍压整流的损失,还是其它作用。U04的Rout约10k ...

R2直接接Y-OUT也可以。但晶体、R3、C6的位置保持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