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复合设备CDC+MSC

楼主(2019-12-03):
用CUBE单独生成的CDC和MSC,复合已实现,可以通过虚拟串口通信,PC也出现可移动磁盘,插拔可再次识别。

但是移植到现有的工程(MSC+文件系统)里,PC识别出复合设备,CDC,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但是没有出现可移动磁盘,上位机打开虚拟串口就会卡死,过一段时间后只剩下设备管理器只能看到一个未知设备,插拔无反应。检查了几个CDC和MSC的相关文件没有什么差别,已经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A:
是不是USB 等待,然后自动关闭了?

网友B:
官方有个例子带这个功能的,对比对比。

网友C: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非官方的复合设备例程,包含HID+CDC+WinUSB+MSC四种设备,很容易添加新接口或是将不需要的接口去掉
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yUSB/tree/master/demo/composite
比ST官方的USB库更简洁,占用资源也更少

楼主:
因为原工程是HAL库写的而且比较大 不好改,只是想添加一个CDC来取代串口,现在怀疑的是VCP驱动问题,因为安装了驱动后即使下载的是 原来带串口的程序,只有MSC,也不能读磁盘了

网友D(2020-08-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