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getch与getchar的区别

楼主(2019-12-03):
1.getchar();从键盘读取一个字符并输出,该函数的返回值是输入第一个字符的ASCII码;若用户输入的是一连串字符,函数直到用户输入回车时结束,输入的字符连同回车一起存入键盘缓冲区。若程序中有后继的getchar();函数,则直接从缓冲区逐个读取已输入的字符并输出,直到缓冲区为空时才重新读取用户的键盘输入。
2.getch();接受一个任意键的输入,不用按回车就返回。该函数的返回值是所输入字符的ASCII码,且该函数的输入不会自动显示在屏幕上,需要putchar();函数输出显示。getch();函数常用于中途暂停程序方便调试和查看。

楼主:
刚开始我以为是用getchar呢,结果发现总是读入我输入的回车符,不回车不输入,而回车后,竟然作为2次读入了,也就是会从输入流里面第二次读取,读取那个回车。。

楼主:
然后我再次测试时候,IDE提醒我还有一个getch.

楼主:
这个软件真好用,免费的IDE,强烈推荐。
CodeBlocks

楼主:
1、getchar有一个int型的返回值.当程序调用getchar时.程序就等着用户按键.用户输入的字符被存放在键盘缓冲区(输入缓冲区)中.直到用户按回车为止(回车字符也放在缓冲区中).getchar函数的返回值是用户输入的第一个字符的ASCII码,如出错返回-1,且将用户输入的字符回显到屏幕.如用户在按回车之前输入了不止一个字符,其他字符会保留在键盘缓存区中,等待后续getchar调用读取.也就是说,后续的getchar调用不会等待用户按键,而直接读取缓冲区中的字符,直到缓冲区中的字符读完为后,才等待用户按键.
2、getch与getchar基本功能相同,差别是getch直接从键盘获取键值(没有输入缓冲区),不等待用户按回车,只要用户按一个键,getch就立刻返回,getch返回值是用户输入的ASCII码,出错返回-1.输入的字符不会回显在屏幕上.getch函数常用于程序调试中,在调试时,在关键位置显示有关的结果以待查看,然后用getch函数暂停程序运行,当按任意键后程序继续运行.
3、简单的说, getch()是读取按键值常放在程序末尾起暂停作用 而getchar()是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下一个字符~~所读字符若文件结束或出错则返回-1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弄一个getchar()放后面不使用,也就是自动丢弃。
这样也可以解决这个回车矛盾。

网友:
研究这么细致。楼主研究一下如何把字符串的16进制转换成int。

网友A:
有一些相似的库函数, 实际上细节不同。

楼主:
en ,有很多相似的库函数

网友B:
原来如此,回车和没有回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