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外挂24C02 EEPROM和单片机具体的通讯过程,哪个坛友...

楼主(2019-12-03):
想知道,外挂24C02 EEPROM和单片机具体的通讯过程,哪个坛友可以讲下,谢谢

网友A:
MCU首先要寻址24C02器件, 24C02能正常响应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读/写操作

网友B:
看器件手册,I2C协议文本。

网友C:
这类例程最多了。楼主用的那个型号的单片机?可以先看看例程

楼主:
谢谢。资料很多,就是有看着看着就看不懂了,学习效率很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资料很多,就是有看着看着就看不懂了,学习效率很低

建议,先完全搞清楚IIC总线协议和物理结构。再去理解IIC驱动的EEPROM就非常简单了。
IIC总线核心知识点包括总线物理结构(开漏)、时序、ACK、地址、读写控制、时钟、起始、停止,然后是在上面基础上的总线竞争原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完全搞清楚IIC总线协议和物理结构。再去理解IIC驱动的EEPROM就非常简单了。
IIC总线核心知识点包 ...

每天基本都在学习单片机   不过效果很差  学着学着就卡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资料很多,就是有看着看着就看不懂了,学习效率很低

病急乱投病,给你的一堆资料就是我当年乱投的医,记不清看了哪个专家门诊才看明白的,你不妨也翻阅一下.哈哈,建议去淘宝买一个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更容易找毛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病急乱投病,给你的一堆资料就是我当年乱投的医,记不清看了哪个专家门诊才看明白的,你不妨也翻阅一下.哈哈, ...

哈哈  T叔境界高 格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