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31 输入5V 输出不了4V的问题

楼主(2019-12-03):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有没有变化?

没去看,我没带负载,感觉不会是输入的问题,

网友B:
实物PCB图发来看看
选的哪种封装?底部焊盘要焊的

网友B:
输出要用陶瓷电容,不要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要用陶瓷电容,不要钽电容

我上负载就可以了  我们这用12转5V的可以 请问一下为何输出要用陶瓷电容啊?钽电容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接负载电压会掉那么多么?
不应该啊。。。

网友A:
可能是触发了一个过压保护跟着一个软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触发了一个过压保护跟着一个软起动?

在TI论坛上找到相关的资料,有和我差不多的问题  轻载我这要带600R小的电阻才会起来 ,还是电压差太小了 导致

网友A:
输入低,内部的产生自举供电的稳压器输出降低,当负载很轻时,占空比也很低,导致高端驱动供电不足,进入UVLO保护状态。
我的猜测是这样的。

网友A:
关键是输入电压太低了。虽然DATASHEET说3.5V就行,但实际会有些问题。

网友C:
TPS54331不是LDO,输入输出压差太小。

网友C:
楼主用个LDO好了。

网友D:
选错IC了。

这种器件极限占空比可能只有 90%。

假设整流管比较理想,开关管和电感也理想,占空比就达到84%。
直觉实际已经超过极限了

得选这种器件:

网友D:
f仿真结果带不动2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个LDO好了。

公司想统一器件 ,最好用现有的 带1.5A左右的负载的时候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仿真结果带不动2Ω负载:

非常谢谢这位朋友 我这主要是给2G的通信模块 不是长期大电流 先出一版试试吧

网友D(点评):
因小失大。